HUAWEI华为matebook 14s 不触发,公共点电压低,bq25713问题

楼主(2025-03-31):
华为MateBook 14s 2021款 i5 11代集显 触屏 16GB+512GB (HKD-W56) 版号DA0H9HMBAD0 REV: D  HF
第一次发来,是因为触屏乱点,和客户商量好,触屏不用,避免设备管理器禁用,重装系统后,触屏还乱点,于是就拔掉触屏排线,一劳永逸。测试好了,放了两天,再摁开关就没反应了,心想这都能遇到,无奈检测一圈阻值都没有异常,只能重新刷32m bios,刷完就好了,试了几天发给客户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客户又发来,说开不了机了,测试确实摁开机键没任何反应,插上type-c电流表看,正常升压19v,

恩开关没反应,心想可能跟上次一样,bios坏了,
现在的机器,升级系统bios也升级,有些客户不懂,升级过程中关机重启导致bios损坏,但是这次重刷bios没有任何变化,涛声依旧。

无奈一步一步检测吧,首先公共点阻值正常,各电感阻值正常,尤其测量cpu复合管,对公共点阻值正常,没有穿,各管g极阻值正常。
电源和电池都不会触发,而且插着电池也不充电,电池电压11.55v,检测充电芯片BQ25713,测量单用电源,公共点电压只有9v,待机3v出,5v不出,看图BQ25713充电芯片所有条件标注

首先换掉充电芯片,而且换了两个绝对可以排除充电芯片问题,查找相同帖子,基本条件都相同,都是公共点电压低,感觉像这个芯片的通病。

现在首先确认一下10脚psys脚位,电阻是否上料?

求助不知道查哪里了。

网友A:
记得这款  公共电压 好像是  9V

网友:
QI,Q4正常吗

网友:
测过的,阻值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记得这款  公共电压 好像是  9V

不是,正常的本我测过是12v的

网友:
帖子不要沉,希望有高手指点,感谢!

网友:
换个 原装电池 试试

网友:
不插电池是9v的,插上电池会变高!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试试

网友:
断开公共点电阻,在后极烧鸡大发伺候有惊喜

网友B:
我之前修到过华为公共点电压偏低只有6.3v,当时有个能开机的板子对照着都没修好,忏愧

,那台机子第一次修的公共点正常是我换了那两个隔离管,通电自动上电了,以为好了,拔电再插就恢复原样了,第二次是换3v待机芯片时公共点恢复正常,同样的拔电就恢复原样了,那机器先后把充电芯片,ec,以及跟充电有关的那几个管子都换了,因为升压一直是20v,所以升压那边我没排除,不清楚接口或者升压芯片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,后面机器多就放弃研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修到过华为公共点电压偏低只有6.3v,当时有个能开机的板子对照着都没修好,忏愧,那台机子第一次修的公共点正常是我换了那两个隔离管,通电自动上电了,以为好了,拔电再插就恢复原样了,第二次是换3v待机芯片时公共点恢复正常,同样的拔电就恢复原样了,那机器先后把充电芯片,ec,以及跟充电有关的那几个管子都换了,因为升压一直是20v,所以升压那边我没排除,不清楚接口或者升压芯片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,后面机器多就放弃研究了

那款板号的机器看论坛有个人遇到个隔离管击穿直接导致公共点20v的,但是能开机,不充电而已,他那只用修充电就行,我看到这个情况时也试过直连让公共点变成20v,结果是3,5v待机都没有,开不了机的,后面没再研究了

网友:
可以V我,专业这个机型维修

网友:
等待维修结果

网友:
我记得之前测过 祼板正常公共点就是9V  你这种估计是CPU问题

网友:
换ec吧,公共点是ec调节的

网友:
建议换个电池试试哦,可能有惊喜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?这个问题不好查,希望楼主解决后 能发布解决方法,大家学习一下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公共点6.3v换了充电芯片涛声依旧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。

网友:
学习了,坐等维修结果,期待楼主大力出奇迹

网友:
昨天也收到一台,一样情况, 修好了吗

网友:
你有图纸点图, 分享一下

没有,只有芯片pdf,都是参考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有图纸点图, 分享一下

没有,只有芯片pdf,都是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