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惠普 DA0G3EMBCD0 主板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5-03-28):
接同行一台惠普机器,现象是插电待机电流跳变,一会是0.014,一会是0.454,感觉主板上有短路问题,拆下主板,量各个电感的对地值,发现+VIN短路,然后逐个排除,等拆到PR9901时候,发现+VIN恢复到386,然后查到+VIN_GPU_TOTAL短路,是显卡供电芯片MPMG8694,然后用1.0V烧鸡,发现PU9901短路,更换PU9901后,上电待机不跳变0.014,按开机按钮电流一路跳变到2.262,然后亮机。最后把电池,硬盘插上机器正常工作。

网友A:
这运气不错啊,CPU竟然没挂

网友:
看一下显卡在不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运气不错啊,CPU竟然没挂

这一看就知道是显卡供电 怎么会烧cpu呢

网友(2025-06-08):
然后逐个排除,等拆到PR9901时候  碰到短路 只能一个个元件慢慢拆排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