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14266-1 CPU Intel Core i7-5500U SR23W 2.4G 定电流

楼主:
14266-1 CPU Intel Core i7-5500U SR23W 2.4G  定电流

图纸无点位,依据经验打值没有发现短路点,

插电瞬间电流直接跑0.145左右,定电流。

有可能是有短路存在,待机应该也不正常,后极有短路存在。

难搞哦

网友:
初步检查情况如下:
保护隔离电路充电芯片用的是 BQ24780 ,依据数据手册测相关条件已满足,供电正常,ACDET 2.57  ACOK 3.32  REGN 5.97 全正常,
SCL SDA无电压外,其它都正常。

网友:
找了一参考实物图:阻值与之相符

网友A:
scl,sda对地阻值正常吗,是不是总线上有短路的芯片

值正常无短路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

网友B:
这个ti的充电芯片是不是容易挂呀?

不一定的,很多东西坏都是偶然性的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cl,sda对地阻值正常吗,是不是总线上有短路的芯片

值正常无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ti的充电芯片是不是容易挂呀?

不一定的,很多东西坏都是偶然性的

网友:
这是什么机器啊 华硕的机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