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一下BGA使用的一个细节?常做BGA的进来探讨一下

楼主(2025-03-28):
一般再使用BGA返修台时,上风嘴通常会距离BGA芯片有0.5CM距离,然后下风嘴一般是要顶住PCB板还是不顶住也间距0.5CM距离呢?查了一些资料都提到 “在BGA返修台操作中,‌下风嘴需要顶住PCB主板‌,这是确保返修效果的关键步骤之一。下风嘴通过顶住PCB主板起到支撑作用,防止加热过程中因温差导致的PCB变形或移位‌下风嘴顶住PCB主板是确保返修工艺稳定性和成功率的重要环节‌
不知道大家平时使用BGA返修台时,下风嘴是否有完全顶住PCB主板呢? 还是之间留有缝隙呢? 另外还有个疑问是如果顶住PCB板的话,会不会导致PCB板上的小元件在加热的时候导致风嘴碰掉元件呢?

网友A:
下风嘴不要碰到主板 挂主板的钩子别拉太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风嘴不要碰到主板 挂主板的钩子别拉太紧

谢谢反馈,感谢!

网友B:
从来不顶,顶了有时会拉扯的时候掉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来不顶,顶了有时会拉扯的时候掉件。

那不怕pcb塌下来导致芯片焊接不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