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
老旧录像机连接新摄像头视频编码改为h264仍旧黑屏问题

楼主(2025-03-28):
客户有一台用了很久的杂牌录像机,早2年换个了新摄像头改为onvif协议,视频编码改为H264连接成功;今天又坏了个摄像头带了个“天地伟业”的摄像头过去发现视频编码里有h264b、h264m、h264h、h265+ 等这些(之前调摄像头从没有看到h264列的这么详细的,一般只会列h264),于是把视频编码h264相关的都试了一编但是画面中仍旧是黑屏,最后仔细想了下找到了问题原因。

解决办法:
  一个摄像头在录像机有小画面和双击小画面后显示的全屏画面,小画面使用的是“辅码流”,而全屏画面使用的是“主码流”,案例中我一直改的是“主码流”的视频编码来查看小画面的状态所以一直都是黑的。正确做法应该是把摄像头的“主码流”和“辅码流”的视频编码都改为h264,然后大小画面的状态都查看下,确保都能正常显示。

网友A:
这也能解决,楼主真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也能解决,楼主真厉害

这个问题经常弄的人应该比效清楚,久了不弄有时候脑袋转不过来就会卡到这里。

网友:
大佬您好,我收了一块华硕主板,发现型号被修改了,奥创中心无法正常识别,希望您能分享一下电脑主板型号修改软件v3.1的免费版,因为之前的贴子已经无法回复和评分了,我给您在这个帖子中回复和评分了,希望能看到能私信分享一下,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解锁发送私信的功能

网友:
大佬您好,希望您能分享一下刷bios神器v4.3 pojie版(去除启动联网验证),因为之前的贴子已经无法回复和评分了,我给您在这个帖子中回复和评分了,希望能看到能私信分享一下,谢谢大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