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HP400G2DM主板通电风扇转测量一处供电不出

楼主(2025-03-28):
收到一台HP400G2DM小主机,存在问题通电风扇转不亮机,拆掉内存会报警,万用表测得各处电压,发现CPU附近一处无电压,无奈此主板无图纸无维修经验,陷入困局,特此请教各位大佬不吝指点一二,万分感谢。附上已知图片

红表笔处电感无电压,附近功率管为6992,1脚有5V电压,5脚无电压,供电侧有19V,上方电感处有1V左右电压,垃圾万用表测量数据不太准确。

背面图检测为背面电路过来,CPU底座左侧4颗电容无电压,检测到控制芯片为NCP81151,此芯片有5V供电,测到此处无奈没有图纸和走向图,陷入困局。

控制芯片和EC芯片近距离照片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好的,回头试试

网友:
刷了个论坛的bios的确亮机了。。。会重启下才亮,测量下一图电感还是无电压,奇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