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电脑主板不支持重启。请高手指点。

楼主(2025-03-29):
Dell 主板,型号为:0T1D10。BIOS设置后保存不能重启。Windos重启也是关机不能重启。电源灯还是亮的。显示器无信号。

网友A:
建议更新一下BIOS的me版本,用新的版本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更新一下BIOS的me版本,用新的版本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

升级了。但还是不行。D:\Software\BIOS\1.png

网友:
升级了,但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感觉跟EC的RSMRST#这一套启动信号有关,还有电源开关上的电压查一查,供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