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达工控主板维修

楼主(2025-03-29):
型号M-945GSE-N270-R10
版本:rev 1.0

故障现象:开机不显示。

维修过程

此板为工控设备上的核心板,供电为DC5V,分别测量3.3V,桥供电,总线供电,CPU供电对地值,未发现短路。接上可调电源,电流跑到0.5A,测量发现未产生3.3V S0电压。
正面图

反面图

然后检查3.3V电路,其主控芯片为NCP3101C控制的PWM降压电路,由5V降压成为3.3V供给后级电路使用。根据规格书图纸对于这类电源电路维修步骤如下
规格书如下

1.供电----------测量PWRVCC和13脚VCC电压5V正常。
2使能-----------此芯片未采用
3.反馈----------测量FB反馈电阻,对比好板子阻值正常。
测量这个芯片工作条件都是正常,就是没有输出,于是上示波器看下输出电感的波形,发现只有细小的波形(忘记拍照),这种波形在我看来在PWM电源电路中,像是BOOT的升压不好造成的。
于是检查BOOT 的二极管和电容,测量二极管D23正常,测量升压电容时,也未发现异常,实在没有办法,准备换一个试试,取下来时,发现电容是裂的。从料板上换个上去,电压成功输出,板子电流跑到1.45A接上显示器已经亮机。成功修复。

总结
此板由PWM电路中的BOOT升压电容不良导致,芯片内部驱动不足,导致没有输出3.3V电压,导致不开机。
附件为此板的使用手册,包含各个端口定义和亮机BIOS。

网友:
值得学习,老板练手

网友:
工控主板很少见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