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解】B450I GAMING PLUS MAX WIFI

楼主(2025-03-29):
主板为B450I GAMING PLUS MAX WIFI,一直卡CPU灯,各项供电都有,上Ryzen 5 3600x型号CPU,无复位,如图: ,上A10-9700 Series,有复位,如图: ,都卡CPU灯,基本供电都有,刷过2个BIOS,桥也压了下,都是一样的卡CPU灯,因为没有找到图纸,不知道怎么办了,还有一个就是BIOS第8脚只有20欧左右,不知道有没有问题,电压1.8V倒是确定是正常的,求解!

网友:
对不起,搞错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第一张图,我怀疑已经跑码,你的诊断卡插这个位置估计不会显示跑码数字,你应该插主板指定的的位置,记得连 ...

插了内存一样无变化,只有个显卡槽插,无短插槽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插了内存一样无变化,只有个显卡槽插,无短插槽,
不好意思,弄错了,那个是刷BIOS用的插槽,对不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好意思,弄错了,那个是刷BIOS用的插槽,对不起。

看错了,jsp插上不亮,待机无电压,触发后,9脚3.3V,1.2.5.11脚1.8V,3.7.4.8脚无电压,6脚1.49V

网友C:
查一下晶振有没有起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一下晶振有没有起震。

起振了,害怕测量误差,我还直接换了,但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学习了,刚好遇到差不多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