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V星主板不认U盘

楼主(2025-03-29):
一块V星B85M NANO主板 ,可以正常启动。也能进系统 ,但是有个非常奇怪的问题,就是不认U盘, 可以排 除接口问题,因为USB鼠标和键盘可以正常使用。 我当然知道USB是由南桥控制的,但是我就非常好奇这USB到底是怎么工作的,怎么认鼠标不认U盘,查资料之后,发现USB和桥之间的通讯如果不同设备需要发送不同的ID来识别,可能是桥内部的设备识别出了问题,但是我不确认,所以想向各桥大神请教一下还有什么可能。
供电问题已经排除, 跳线也调换过故障依旧。
由于技术太菜,想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是同碰到过同类故障的,希望能提供一点思路。

网友A:
usb 三点0  是4组接收   4组发送     中间有电阻 电容   接口电路  usb 二点零 也有  去找点位图

网友B:
CPU是凉的吗刷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 三点0  是4组接收   4组发送     中间有电阻 电容   接口电路  usb 二点零 也有  去找点位图

能认USB鼠标和键盘,就是不认U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是凉的吗刷bios

能亮机进系统,就是认不到USB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是凉的吗刷bios

BIOS早就刷过了。

网友C:
看是不是OC# 信号的电阻变了质

网友D:
2.0和3.0都试试 usbhub插上试试  信号线路上的原件都检查一下  有时间更换掉

网友:
因为不懂,所以友情帮顶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.0和3.0都试试 usbhub插上试试  信号线路上的原件都检查一下  有时间更换掉

数据线打过值,没有异常,从图纸上看,线路与桥之间都是直连的,也就是加了个ESD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是不是OC# 信号的电阻变了质

OC是电压取样,我这个供电都正常,也没有报错,只是识别不了U盘。

网友:
EC 重刷 Blos更换

网友:
这个有点道理,我尝试一下。

网友:
换个闪迪U盘试试

网友E:
再不就驱动问题,系统中毒先排除一下,实在不行就只能干南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再不就驱动问题,系统中毒先排除一下,实在不行就只能干南桥了

没BGA,干不了

网友:
这种价值比较低的有必要折腾嘛……我技术不太行,做个系统 刷下bios不行就换了

网友F:
我遇到个笔记本跟你相反,可以u不能键盘,已经放弃

网友G:
bioss里面认u盘吗?进pe看看能不能认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bioss里面认u盘吗?进pe看看能不能认

从头到尾都不认,不认U盘进不了PE

网友:
拆了这俩小芯片就ok了

网友:
这两个ESD吗?
好的,我试试

网友:
重装系统吧

网友:
拆了esd还不行的话,换桥

网友:
电源供电不足也有可能

网友:
BIOS里能看到U盘吗?比如启动项里

网友:
搞定没有?能说下是怎样修好的?

网友:
是不是到头来只是不认你的U盘?有结果告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遇到个笔记本跟你相反,可以u不能键盘,已经放弃

那是联想4代过度本?

网友H:
进pe看看能不能认

网友:
外挂udb板卡算了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进pe看看能不能认

不认U盘,没有办法 进PE

网友:
最后有没有修好呢?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