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250测量桥短,大电流不发热。

楼主(2025-03-29):
一块华硕B250M-BASALT 测量桥供电短路, 我用可调电源烧,断开桥1.05V供电电感 电源电压调到1.05V ,一接上电,电压就掉到0.3V,开到5A电流电压才升到0.9V,明显是短路了,但是这么大电流桥都不发热,我就非常奇怪,这到底是桥短路还是哪里短路了,这5A电流都不发热是个什么情况。
有没有大神知道的,能讲解一下吗?请赐教,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桥面积大散热块  环境温度高有可能正烧不出  还有桥有些区域是3.3v的   有条件可以热成像

网友B:
我觉得是桥挂了,按图中黄色的点慢慢测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面积大散热块  环境温度高有可能正烧不出  还有桥有些区域是3.3v的   有条件可以热成像

5A电流,手摸都没有反应,不可能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是桥挂了,按图中黄色的点慢慢测吧。

我对着点位摸 了一遍,没有感觉到热,还别说烫了,主要是5A电流呀。

网友:
我有一次修一个苹果一体机,四代的桥,3.3V短路,硬是烧不出来。拆ec,拆网卡,最后拆桥才知道是桥短路,一点不热

网友:
对地阻值,低于0.3欧不好摸,低于0.1欧基本摸不出来

网友C:
根据公式“(热量)Q=(电流) I²*(电阻)R”可知,电流越大,发热量越高,但是,但是,但是,当短路烧穿了元件,坏件电阻值趋于0的时候,烧机大法就失效了,摸不出坏件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根据公式“(热量)Q=(电流) I2*(电阻)R”可知,电流越大,发热量越高,但是,但是,但是,当短路烧穿了 ...

应该是P=I*u I=q
所以P=qu q=p/u 单位库仑Q应该是代表电荷量,接近电流的意思
w=qu,u=IR,单位焦耳,所以当电阻为零时,w也为零,代表电路的消耗的电荷为零。

网友:
用热成像仪

网友:
我也遇到几次,八楼解释很到位

网友:
确实有些大短烧机也感觉不出来

网友:
测USB口阻值短不短路

网友:
有时候是打不出来的

网友E:
应该不存在的。。。烧的方式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不存在的。。。烧的方式不对

希望指点一下,有何方法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P=I*u I=q
所以P=qu q=p/u 单位库仑Q应该是代表电荷量,接近电流的意思
w=qu,u=IR,单位焦耳,所以当电阻为零时,w也为零,代表电路的消耗的电荷为零。

我碰到过个拯救者烧鸡sia不起热,最后拆了十几个件,所有相连的都拆了才找到搞个热成像吧,那个好用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碰到过个拯救者烧鸡sia不起热,最后拆了十几个件,所有相连的都拆了才找到搞个热成像吧,那个好用,

是的,设备还是要搞一点的,只是现在还没有条件

网友:
好像华硕的低端板子比较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G:
不应该断开电感来烧机。断开电感不用烧机,万用表就能判断是否桥短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应该断开电感来烧机。断开电感不用烧机,万用表就能判断是否桥短路。

节点电流法,KCL,所以断开部份节点,可以更好的判断故障点。

网友:
要是有个热成像该多好

网友:
烧的多了 才能涨经验  5A   你也说了电压降到了0.9 这才5瓦不到      烧鸡神器最好是买 20A的电源  不过买不起就用报废的手机电池 或者笔记本电池  拆掉保护板并联两三个   轻松上20A  具体怎么使用请自行体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