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LA-C461P R1.0 3.3V PWM短路烧不出来

楼主(2025-03-29):
DELL LA-C461P R1.0 3.3V PWM短路烧不出来

全板打值3.3V PWM短路,调1V 1.2 1.5 2.0 2.2 2.5 2.8  3  3.3V都烧不出来短路元件

大家之之招,热成像仪也只是显示板层区段温度超高,难道板层内部有短路点

网友:
如果从DCIN输入19.5V电压就会定电流,应该就是短路电流状态。

网友:
3V电感附近伴随有嗞嗞叫,负载过重异响声。

网友:
CPU有点热差不多58度,CPU坏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A:
直接供电3。3v电压没拉低就不影响开机的,CPU发热就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看一下南桥吧,你这3合一的CPU有可能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供电3。3v电压没拉低就不影响开机的,CPU发热就刷个bios看看

短路状态还咋开机呀,

网友:
装备挺好 主板难搞!

网友:
不是所有短路都能烧出来的

网友B:
我就见过南桥有问题的3V 拉低  但是你烧鸡,哪怕用热成像去看,也只是温度稍微高点点而已,难判断,最终直接拆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就见过南桥有问题的3V 拉低  但是你烧鸡,哪怕用热成像去看,也只是温度稍微高点点而已,难判断,最终直 ...

;P;P

网友:
阻值多大?0.01?

网友:
把cpu拆下来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刚修一张货硕5vsb短路的,也是烧不出来,电压我都调8v了一点温度都没有。还好按点位图拆相关电容,拆到第二颗就搞定了

网友:
感觉烧核心

网友:
烧不出来的,就得考虑桥/CPU一类的大芯片短路了

网友:
桥挂了,九十的概率

网友C:
证明芯片内部直通地了短路很彻底,那就只有接线处发热。

网友:
遇到过一台,是板层问题

网友D:
把CPU拆再看看有没有短,还有就干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证明芯片内部直通地了短路很彻底,那就只有接线处发热。

这兄弟说得有道理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CPU拆再看看有没有短,还有就干桥

没有BGA返修台

网友:
还有这种问题炸裂

网友:
结果公布:今天一狠心一跺脚用风枪把CPU拆下来打值正常,接电正常,
结论:CPU内部短路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