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9000P 花屏

楼主(2025-03-29):
求教:
联想R9000P 2021H 这样花屏有人修过吗?

网友:
修过,显存核心都得撸一次,很爽的

网友A:
搞定了吗?方便分享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定了吗?方便分享一下吗

搞定了,难度有点大

网友B:
我遇到过,重植核心,结果由于黑胶的原因,显存焊点全爆,等于说重植显卡核心和显存一套了。尽量先拆显存再拆核心

网友:
发过来,我给你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遇到过,重植核心,结果由于黑胶的原因,显存焊点全爆,等于说重植显卡核心和显存一套了。尽量先拆显存再 ...

谢谢,我试试

网友:
显存

掉点了

网友:
这不是通病吗?  干一套  一点懒别偷

网友:
这不是捡钱活儿吗?

网友:
捡钱的活,不费脑子,但是费时间,而且最讨厌的是有黑胶,你们都是怎么拆的

网友:
修过,就是有点费时间

网友:
芯片周围没有黑胶,黑胶在芯片下面的怎么拆呢,昨天干鼓包了核心都没干下来,平时1070都是265度200预热,这黑胶的开到300度250预热动都不动,一气开到330直接挂了

网友:
显卡 显存都重植过了,现象一模一样

网友C:
我重植了显卡显存用了两天又这样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重植了显卡显存用了两天又这样了。

我这台之前是不亮,重做了CPU用了一个礼拜,然后就这样了,现在BGA全重植了还是花屏,搞不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台之前是不亮,重做了CPU用了一个礼拜,然后就这样了,现在BGA全重植了还是花屏,搞不懂了

3060那种大显卡花屏很多都是核心有问题,3050才容易虚焊,重植过两个故障都一样,后面就没植过了。

网友:
这种花屏先把显存换了,不行再动核心!

网友:
有那么难吗

网友:
黑胶难搞哦

网友(2025-05-20):
引用 网友C:
我重植了显卡显存用了两天又这样了。
有不少核心问题,重植完显卡显存只能好几天就会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