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 开机显示“一杠” 卡死

楼主(2025-03-29):
华硕B85 显示“一杠” 卡死,各电压正常,有大佬说说哪里问题吗?

网友:
有大佬说说哪里问题吗?谢谢

网友A:
拆网卡,不行再拆声卡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网卡,不行再拆声卡试下

刚拆了声卡和网卡都一样

网友:
看着像是找不到引导盘的样子。

网友B:
好像是USB的小6六脚引起的,具体是哪个那就慢慢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USB的小6六脚引起的,具体是哪个那就慢慢找吧

usb小六脚全拆了,也是一样

网友:
刷了个bios,既然可以了

网友:
你是初学者吗 正常维修人都会先刷bios

网友:
没想到竟然 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先软后硬,奇葩故障更应先刷bios

网友:
我以前就遇到过华硕B85,真垃圾堆捡的,各种折腾,刷BIOS就好,然而奇怪的是,官网的BIOS,编程器,刷了不行,从迅维网下载的BIOS,使用了3年了现在还好着

网友:
刷bios不好,拆完能拆的就剩IO了

网友:
BIOS首选入手准没错

网友:
BIOS機會很大,優先刷看看

网友:
BIOS首选入手准没错....

网友:
bios大法还是好用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