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杂牌750ti显卡,电压有,就是不认卡

楼主(2025-03-29):
一块杂牌750ti2g显卡,无外接供电版,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,不认卡,会从核显启动,测量12v ,5v,核心0.9,显存1.5,pex_vdd1v,都有就是不认卡,核心微热,编程夹bios,25lq020也能读取到数据,没找到合适的bios,没敢刷,时钟复位电阻也正常,不知如何修理了,请多指导!

网友:
刷前备份好,随便刷

网友:
谢谢指导,刷了站内推荐的华硕BIOS,还是不认卡:kuqi:

网友:
不会是GPU挂了吧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掉件

网友:
量了发现时钟晶振1.7v左右,两边无压差,换了27M晶振,故障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复位3.3伏是不是确定进核心了,量一下晶振两脚对地阻值,估计两脚对地阻值不一样了,核心挂,神仙都救不了

网友:
学习一下,提升提升

网友:
把BIOS拆了查了1256脚对地值,查下另外几个引脚电压

网友:
bios不会引不认卡

网友:
这种情况 作为三板斧的我就准备收尸了

网友:
直接一榔头,搞定

网友:
检查一下各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看看

网友:
软功底不行,刷比沃斯怂个毛

网友:
对地值有不正常偏低但不短路的话就是核心挂了

网友:
人为刷错BIOS,固件信息差异过大就会在初始化的一瞬间锁死核心,导致不认卡。这种情况恨少,排除这个问题可以摘掉或者清空存储器

网友:
我得一个卡也是  电压都有就是不认卡  然后我把原bios保存  把芯片里的全部擦出  然后把保存的从新刷进去  你猜怎么着亮了

网友:
核心坏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