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BUS影响了EC开机

楼主(2025-03-29):
板号是6-71-N95T0-D02B,原始故障不开机,经检查是VDD3短路。最后发现是CPU供电芯片MP2979A坏,取下芯片不短路。因为之前误杀了桥,把桥装上后开机没反应,待机电压3/5V,1.05/1.8V都有,EC不出DD_ON,不出RSMRST,查EC信号没发现问题,换EC刷BIOS都一样,最后想到补上MP2979A,开机正常。
这个芯片是5+1的配置,VCCSA是独立的一个芯片控制。直接换新的空白芯片就可以了。蓝天的板并不都是换空白的MP2979A都行,要看板子。如果PE脚待机时有3.3V左右才可以。

另外最近修到的一些对我来说新发现,LA-K321P,EC不正常引起BQ25700不输出主供电,公共点没电压,
华为具体板子忘记了,好像是(DAH97R...),EC检测到温控异常直接上电掉电,这个掉电是TYPE-C电源掉电,就是电源的输出直接掉到0V,然后重新从5V升压到20V。所以EC的能力还挺强的。以上2条是修机碰到的问题,可不是瞎编,以前没见过,可能有人遇到不分享。

网友:
迅维维修部战神哥?

网友:
满满的干货分享

网友:
所以说要活到老学到老,知识更新非常重要。

网友:
学习了,都是宝贵的经验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 谢谢

网友:
前面两个遇到过,后面的华为没研究过,因为没图纸点位,少去研究

网友A:
6-71-N95T0-D02B,,如果说不装MPS2979A会不出DD_ON又怎么会有5V呢,是不是编制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6-71-N95T0-D02B,,如果说不装MPS2979A会不出DD_ON又怎么会有5V呢,是不是编制错了

呵呵,细心了,你是对的,没有5V,平是3/5V习惯一起打。顺手就打了。

网友:
涨涨知识,学习了

网友:
理论重要还是实践重要 维修很多时候是实践

网友:
尽信书不如无书 碰到很多问题 老司机秒 新手陷入理论的死循环

网友:
跟着老师傅虚心学习了

网友:
这经验好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真的很厉害啊

网友:
不装mp2979a 不触发  我也遇到过 和你一样的问题 也是蓝天的板子 显卡是1650的卡 10代u

网友B:
“如果PE脚待机时有3.3V左右才可以。”,请教大神,这段话,是说的什么意思,什么原理! 可以说明一下原理吗?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如果PE脚待机时有3.3V左右才可以。”,请教大神,这段话,是说的什么意思,什么原理!可以说明一下原理吗 ...

PE是芯片编程开启脚位,受EC控制,EC控制这个脚位为高,才能在SCL/SDA上发送数据给这个芯片。这个脚位待机有高说明EC给新芯片写程序了。

网友:
写的不错,过来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