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花了一天死磕奇怪的联想Yoga 7 14ITL5笔记本小键盘失效问题

楼主(2025-03-30):
   上午朋友拿来一台联想笔记本,机壳上的型号标签没有了,开机BIOS显示型号Yoga 7 14ITL5,带触摸屏。  他说已经折腾了好久更换了新的键盘也一样是小键盘无效,按Num键,灯不亮,但在WIN11系统里能看见弹出开关小键盘数字的示意框,在PE下一样无效。

       刚接手我还抱着企图捡漏的幻想,在BIOS里各种设置开开关关与键盘相关的选项试验,无果。

       那就只好开始死磕咧,老老实实拆后盖看板号(NM-D131),再搜索本论坛前辈们的有关经验贴。

      没有图纸是万万不行的,搜了一下,这个板号有两三个帖子提供图纸下载,选了耗分最低的那个下。
      从键盘插口JBK1电路图开始仔细观摩死磕吧,要不然人笨又没有经验还能怎么着?

        端详这JBK1图寻思了好一会,觉得就最朴素的键扫矩阵的原理来说,8根KSI输入口 × 18根KSO = 144 键,数了一下小键盘的按键,貌似差不多18个按键哟,它们应该同属于一根KSI线,只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根?JBK1看似好多线,但其实找出8根KSI中有问题那根貌似不难。

      不知道有没有笔记本的厂家在电路图里标清楚每一个键的IO口矩阵?反正这机子没有。
       既然其它按键组的KSI都正常,只有小键盘这一组的KSI有故障,那它无非也就是断线啊击穿啊等等表现得电压或者电阻不同,比较好的死磕步骤应该是测量8根KSI的静态电阻正反向电阻,看哪根差异最大吧:

         粗糙滴手画了一下KSI0-7的实际针脚映射(第一排红字),最后一排红字是二极管档正向值,中间排的黑字是反向值,测完整体一看吗,哎呀🐴,8根线几乎没啥区别,应该是不存在那根硬电路连接异常的KSI线。
         再测电压方式确认:边按小键盘数字键,边测量各KSI线,与其它键对比,电压变化无区别。这下死磕有点磕进了死胡同的感觉了。
         再搜本论坛前辈们滴相关帖子好好参悟:搜到@会员1336288发的求助帖子《[求助中] 联想TianYi300-15ISK 14寸改15寸 小键盘不能用》,全部看完大佬前辈们在这个帖子里滴回答,一开始感觉比较赞同说是EC的问题那个,但限于手头元件料板资源有限,一时无法更换折腾,只能转而重点关注@会员1082大佬的回答,虽然他惜字如金只回了“一般要改boardID”这几个字,但再结合@会员244660大佬接着话茬点出的“联想的不是刷程序解决的,都是电阻,,华硕的刷程序就可以”,马上搜关键字boadID,无果,修改为“联想 Board ID”,出来的结果综合串起来看,大致明白了一点:大凡联想的主板,不同寸的可能板号也一样,但板号一样也得在板子上某个地方修改电阻阵列组合出不同的Board ID才可以。再仔细看所有回帖里,有个@爱上女前辈明确回@会员1082到“嗯确实一针见血,14寸和15寸就是有区别,今天修到了,不看你的回复还真不好修”。俺赶紧的在电路图上搜Board ID,哇哦!有这个Board ID表,这表刚开始看得一头雾水,但仔细慢慢再看,这表和电路很清晰了,俺梳理了一下这个图:

      啊!等下等下,难道我手上的机子也是从14寸改成15寸,或者从15寸改成14寸的?马上去电话问朋友,他说不知道,反正觉得这机子应该是15.6寸左右大小的;我问那为毛BIOS上显示的是14寸的型号?你是不是换过主板了?他说咸鱼上买到的这台机回来就这样小键盘不能用,商家也明确告诉他这个问题。
      俺信不过感觉,拿尺子量了一下屏幕,果然15"+,这么说,应该是拿14寸的板子换掉了原先15寸的板子,没有把Board ID调到15寸的编码才导致了这个问题。
      有了以上的思路,具体的操作步骤明朗了,赶紧的再去下了点位图,找出Board ID那几个电阻在哪里:

            剥开板子背面的屏蔽层,看了一下Board ID那的电阻,现在的状态果然是14寸的编码10;

            这电阻封装0402吧,拿风枪把它们互换个位置,下图是换好位置的样子,15寸编码10:

          搞好了Board ID编码电阻,装机,死磕成功!!!10多个小时的死磕走了很长的弯路啊。
          补充:NUM_LED#的RI43和防静电ESD是不装的空的,短焊了过去,反正图示是0欧电阻,这样NUM_LED也跟随着能控制亮灭了,不焊的话只是指示灯不亮,小数字键正常能用无影响。

               写完这个帖子,第二天凌晨了,今天死磕效率很低啊,趁脑子还热乎还记得赶紧整理出来发帖。

网友:
更正:剥开板子背面的屏蔽层,看了一下Board ID那的电阻,现在的状态果然是14寸的编码10;

网友:
更正说明:剥开板子背面的屏蔽层,看了一下Board ID那的电阻,现在的状态果然是14寸的编码10;应更正为:剥开板子背面的屏蔽层,看了一下Board ID那的电阻,现在的状态果然是14寸的编码01;

网友:
做维修工作贵在坚持

网友:
这是真牛批,学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