仅花4块钱修改品牌机bios上e3v5

楼主(2025-03-30):
花4块钱买个夹子头 用杜邦线接到编程器上 读出来后编程好再擦除bios 再写入编程好的bios

网友:
品跑机的BIOS是不易用软件更新bios的~~

那么就用编程器刷吧

注意!!!先把主板bios升级到最新~~免得升级后再重新修改bios

网友A:
没看来您这主板是什么芯片组?望告之

网友:
这个改微码是什么原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来您这主板是什么芯片组?望告之

q170

q170

q170

谢谢 谢谢 谢谢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6:44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来您这主板是什么芯片组?望告之

q170

q170
q170

网友:
楼主厉害了,老主板也可以用服务器的CPU了

网友B:
楼主更换了电源吗?180w?带p106带得起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更换了电源吗?180w?带p106带得起来吗?

没换电源~~~带的挺好呀~~这个主机原来就可以上独显~~带独显电源接口~

网友:
大佬改微码。牛逼!我看到hex文件都头大

网友:
怎么改 有教程吗

网友:
大佬NB,微码怎么改,有教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