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笔记本引导方面的问题请教下(已结束)

楼主(2025-03-30):
手上有个联想
笔记本
开机 会随机出现无法引导系统 自动弹出 引导菜单
然后关机再开机 大概率 正常引导 正常使用
再关机 再开 又会无法引导
这种问题 从哪方面入手找原因呢
硬盘问题 换硬盘解决了
笔记本
硬盘
联想
原因

网友:
可以重装系统不行就换硬盘重装系统。

网友:
系统安装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