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Q1X0MS主板有两个bios现在黑屏了 我刷哪个 谢谢刷哪个bios

楼主(2025-03-30):
(图片)

网友A:
1、这个主板我没事在win11中升级 结果升级到一半的时候黑屏了 我就断电重启黑屏了 估计是bios坏了 现在准备编程器刷  结果发现主板有两个BIOS 见上图请问刷哪个;
2、官网下载的bios也是两个,文件名是 FWKTB8S_LPC.bin和imageS06.bin这两个文件都是16m的  请问我用哪个文件刷
=纯小白  谢谢前辈指导

网友B:
不是应该先找问题所在,是不是显卡问题,怀疑软件问题(比如系统回退重装 ,驱动重装),为啥一上来就搞硬件?
我小白表示不理解,顺便求问显卡双BIOS如果一个坏了,2个都刷一样的吗还是刷一个就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主板我没事在win11中升级 结果升级到一半的时候黑屏了 我就断电重启黑屏了 估计是bios坏了 现在准备 ...

联想官网下载到的BIOS文件里,只包含主BIOS区,不包含描述区、GbE区和ME区。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。
你要找本论坛里相同主板的亮机的好BIOS文件,而且是用编程器备份的,你才能直接刷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联想官网下载到的BIOS文件里,只包含主BIOS区,不包含描述区、GbE区和ME区。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。
你要 ...

联想Q150/Q170芯片组的主板,BIOS里的GbE区,含有主板集成网卡的MAC地址。你用编程器刷了别人的BIOS文件后,你网卡的MAC就变了,导致上不了网。一个解决办法是刷BIOS后用软件恢复你原有的MAC地址。另一个方法是,刷之前,用Winhex这个软件,打开别人的BIOS文件后,查找所有MAC,全都改成你主板的MAC后,再刷入BIOS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应该先找问题所在,是不是显卡问题,怀疑软件问题(比如系统回退重装 ,驱动重装),为啥一上来就搞硬 ...

谢谢您的回复:因为是我在升级bios的途中黑的屏 所以大概率是BIOS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联想Q150/Q170芯片组的主板,BIOS里的GbE区,含有主板集成网卡的MAC地址。你用编程器刷了别人的BIOS文件 ...

谢谢您 ,太深奥了  不会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联想官网下载到的BIOS文件里,只包含主BIOS区,不包含描述区、GbE区和ME区。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。
你要 ...

谢谢您  第一次准备弄 什么都不会

网友:
看来我把这事情想简单了

网友D:
MAC不一定在主板BIOS中,要看具体情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MAC不一定在主板BIOS中,要看具体情况

品牌机联想、惠普、戴尔主板的BIOS里基本都包含GbE区。组装机主板技嘉、华硕、映泰、七彩虹、华擎之类的BIOS,大部分都不含GbE区,一小部分含有GbE区。
联想IQ1X0MS主板应该是Q150/Q170芯片组,编程器备份的BIOS文件里含有GbE区。我昨天用UEFItool打开看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品牌机联想、惠普、戴尔主板的BIOS里基本都包含GbE区。组装机主板技嘉、华硕、映泰、七彩虹、华擎之类的BIOS,大部分都不含GbE区,一小部分含有GbE区。
联想IQ1X0MS主板应该是Q150/Q170芯片组,编程器备份的BIOS文件里含有GbE区。我昨天用UEFItool打开看过。

我见过的主板很少,我觉得还是要看网卡芯片,现在的RTL芯片都是烧录在efuse里面的,intel网卡芯片MAC好像是在bios里面的

网友C:
刷哪一个?其实很简单。你在本论坛找到你主板的BIOS文件(别人用编程器备份的),用MMtool和UEFItool打开看看。然后你用编程器分别读取、校验、保存你主板这两个芯片的BIOS文件,也用MMtool和UEFItool打开看看,跟别人的BIOS文件对比一下。

网友:
联想有些主板,有两个BIOS芯片(因为有时候一个BIOS芯片容量不够,就需要用两个),比如一个是8M,另一个也是8M,加起来刚好是16M。而别人用编程器备份的BIOS文件刚好也是16M,这样就能对上了。有的主板只有一个bios芯片,编程器读取出来也是16M,也能对的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哪一个?其实很简单。你在本论坛找到你主板的BIOS文件(别人用编程器备份的),用MMtool和UEFItool打开看看 ...

谢谢您  好的 我试着学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哪一个?其实很简单。你在本论坛找到你主板的BIOS文件(别人用编程器备份的),用MMtool和UEFItool打开看看 ...

谢谢您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