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小新Pro-13 2019 NM-C581不充电

楼主(2025-03-30):
外拉电源电池不接时电池接口有13V,接上电池降到3V左右,单测电池不到1V,表笔碰到PL4801焊点打个火花,放大镜下没看出来虚,换了一个上去可以充电了。有些没弄懂的地方:不接电池PL4801电压5.5V左右,V9B+有13.2V,电池接口13.2V,这个V9B+是从哪里来的?之前遇到机器不接电池电池口只有2点几,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。BQ25710有点特别,太难了

网友:
升压了没有啊

网友A:
13.2V应该正常~~预充电电压,用于检测电池,来自于22脚

网友B:
V9B+ 是外部电压经过PL4801 降压得来的(这个电感也能升压),

网友C:
电感还能坏吗?没见过,是不是刚好电池被激活了,你以为是换电感解决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感还能坏吗?没见过,是不是刚好电池被激活了,你以为是换电感解决的

应该是虚焊了,这个本好像是低温锡,直接换了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9B+ 是外部电压经过PL4801 降压得来的(这个电感也能升压),

PL4801不接电池的时候电压只有5V,VB9+有13.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3.2V应该正常~~预充电电压,用于检测电池,来自于22脚

电池上充电电压也是13.2V,这个22脚是哪里?

网友:
不难不难找手册

网友:
低温锡这么容易虚焊吗

网友:
个i别电容有问题 你加热后正常了

网友:
捡漏么,可能要返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