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15 5520 灰屏求助应该是通病

楼主(2025-03-30):
G15 5520 灰屏求助应该是通病 3060的显卡。

  有时候开机直接灰屏 有背光 没字,有时候亮LOGO 后就灰屏,外接正常,屏换过。好像很多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换屏换线都没解决

  , 会 的联系我 有偿服务 ,可以加18079990556

网友A:
有找到问题吗 ,我也碰到一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找到问题吗 ,我也碰到一台了

没结果,准备放弃了,

网友:
搞定没 我也遇到一台!

网友:
搞定了吗
碰到一台一样的

网友B:
查一下屏供电电压是不是低了,换保险电阻。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一下屏供电电压是不是低了,换保险电阻。

这个换过了 正常的

网友:
有解决的吗

网友:
交换主板吧

网友C(2025-05-01):
解决了吗楼主,应该是通病。怀疑显卡虚焊了

网友D:
我也遇到了,显卡也焊过了,供电都正常,怀疑是UV66(PS8461EQ)转化芯片的问题,找一个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没有?!前几天也是碰到一样的故障。换了UV66 屏线  查各种工作条件。。折腾了几天也没搞定。后来就放弃了。

网友(2025-06-10)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遇到了,显卡也焊过了,供电都正常,怀疑是UV66(PS8461EQ)转化芯片的问题,找一个换一下试试

没用的 我换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解决了吗楼主,应该是通病。怀疑显卡虚焊了

不是显卡  干过了

网友(2025-07-10):
最后搞定吗

网友:
不会是 系统问题 吧

网友(2025-09-11):
这个兄弟说的是对的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82341-1-1.html

  圆圈两个电阻的问题,UV32的4脚ADJ 不稳跳动。直接更好电阻OK 了
我的主板LA-L659  G15 5520  毛病为开机有时候黑屏。有时候有背光,有时候还能显示一下。或者能显示一下LOGO 就灰屏了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82341-6-1.html  这个帖子2楼兄弟说的是对的

  圆圈两个电阻的问题,UV32的4脚ADJ 不稳跳动。直接更好电阻OK 了
我的主板LA-L659  G15 5520  毛病为开机有时候黑屏。有时候有背光,有时候还能显示一下。或者能显示一下LOGO 就灰屏了,或者突然显示了屏幕亮一下黑一下的,不过基本上都是灰屏为主,我在这之前更换过屏幕和屏线。

网友E(2025-10-11):
电阻换了用一天又成灰屏了

你的 搞定没; 我的 全套换了 测试中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

网友E:
电阻换了用一天又成灰屏了

我也遇到了,刷 了最新版本BIOS,换了 UV32 芯片 换了2个电阻 RV1003 RV1002 拆了2个电容CV7197 CV7198 目前测试 一天还没出现问题。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

网友(2025-11-27):
有人搞定了么?我这也遇到了。屏线接口都换了。还是偶尔灰屏,偶尔7白2黄。郁闷了。

网友:
我也 遇到了  换了 10K  和 20K 电阻 测试中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刷 了最新版本BIOS,换了 UV32 芯片       换了2个电阻  RV1003  RV1002
拆了2个电容CV7197 CV7198
目前测试 一天还没出现问题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阻换了用一天又成灰屏了

我也遇到了,刷 了最新版本BIOS,换了 UV32 芯片       换了2个电阻  RV1003  RV1002
拆了2个电容CV7197 CV7198
目前测试 一天还没出现问题。。

持续关注!最近也碰到两台,换了电阻,UG53,早上还好好的,下午就又不行了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我也遇到了,刷 了最新版本BIOS,换了 UV32 芯片       换了2个电阻  RV1003  RV1002
拆了2个电容CV ...

持续关注!最近也碰到两台,换了电阻,UG53,早上还好好的,下午就又不行了

G15 5520 上面没有 UG53 这个件吧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

网友:
显示供电问题吗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持续关注!最近也碰到两台,换了电阻,UG53,早上还好好的,下午就又不行了

G15 5520 上面没有  UG53 这个件吧

板号:la-l659p,你那么操作现在稳定了没?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G15 5520 上面没有  UG53 这个件吧

板号:la-l659p,你那么操作现在稳定了没?

早上 到 现在 开了 10几次正常。。。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板号:la-l659p,你那么操作现在稳定了没?

早上 到 现在 开了 10几次正常。。。。

刷 了最新版本BIOS,换了 UV32 芯片 换了2个电阻 RV1003 RV1002 拆了2个电容CV7197 CV7198 打了一套组合拳。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

网友G:
引用 网友G:
早上 到 现在 开了 10几次正常。。。。

刷 了最新版本BIOS,换了 UV32 芯片       换了2个电阻  RV1003  RV1002
拆了2个电容CV7197 CV7198    打了一套组合拳。。

然并卵,坚持个十天半个月又返修。 你这套流程我也干过,最后还是返修。退机了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电阻换了用一天又成灰屏了

你的 搞定没; 我的 全套换了  测试中

没搞定,意思UV32也要换吗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的 搞定没; 我的 全套换了  测试中

没搞定,意思UV32也要换吗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刷 了最新版本BIOS,换了 UV32 芯片       换了2个电阻  RV1003  RV1002
拆了2个电容CV7197 CV7198   ...

然并卵,坚持个十天半个月又返修。 你这套流程我也干过,最后还是返修。退机了

BIOS也刷过了吗? 电容也拆了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然并卵,坚持个十天半个月又返修。 你这套流程我也干过,最后还是返修。退机了

BIOS也刷过了吗?   电容也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