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新款机 NB6590G

楼主(2025-03-30):
     红米新款机 REDMI BOOK14 2025,此机本来是拿来清灰的,超新的机,机器后面型号是J7265,板号NB6590G 客户拿过来清完灰中途试了一下机,直接接电源,没装电池会不开机,按下开关电源的指示灯会亮绿-红这样跳动5次,不能上电,接电源时屏线口电感有5V,CPU旁边JW5138B那个电感有3V。修到的朋友要注意,这机一定要接上电池才能开机上电亮机。

网友:
现在很多新款就是这样,之前遇到过DELL就是这样的,不装电池就掉电

网友(2025-08-25):
现在 线性 3 5V  都靠TYPEC 提供   不稳定

网友(2025-11-14):
用100w电源可以单独开

网友(点评):
江山恢宏,高手如林

网友:
现在很多板都要检测电池,DELL部分机型,惠普的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