散热器啸叫

楼主(2025-03-30):
散热器啸叫。摸不懂。
刚装好那一阵不会,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叫。一阵一阵的

看上去没啥印象,就很吵

问问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解决办法

网友A:
温度高了啊,自动温控

网友:
该清理灰尘,换导热硅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温度高了啊,自动温控

补了配置图和烤鸡图。温度也不高

网友:
电机问题哇

网友:
破案了。电脑还是得常开机热热身,保养好就不会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