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电脑自动输入字符,奇怪现象。

楼主(2025-03-30):
台式电脑自动输入字符,键盘鼠标都拔了,还会自动输入单个字符,像按了键盘不放一样,时不时自动输入。。。键盘拔掉也这样。

笔记本倒能理解,有键盘接口有EC,台式机,是怎么回事呢??

补充内容 (2025-3-31 10:58):
他是索尼一体机

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系统原因?某些软件干的

网友B:
用测电笔测一下机箱是否带电,带电就是地线接触不良,这样也会造成电脑的各种故障表现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测电笔测一下机箱是否带电,带电就是地线接触不良,这样也会造成电脑的各种故障表现。

他是索尼一体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系统原因?某些软件干的

如果不停的键单一某个键,时间长了,会自动关机,按理说不会软件这样导致。

网友:
联系走近科学栏目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他是索尼一体机

那就测一下金属部分带不带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