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GN20-E3-A1,3060笔记本不认显卡

楼主(2025-03-31):
今天遇到一台3060笔记本电脑,不认显卡,检测发现1.8VAON短路,拆下芯片检查,有一路短路,另一路正常,既然都是公用的同一个1.8V,为什么另一路没有击穿,而且MOS管,二级转换电路都是正常的,真个是怎么击穿的,大家分析一下,这颗核心太可惜了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弄个大的电阻,这样可以限流限压,避免大电流大电压击穿核心

网友A:
把短路的脚打上绿油,做上去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短路的脚打上绿油,做上去试试

很有想法,但应该不行

网友:
没用的,这个是关键点位,不供电不识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