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张HD7850 的电路图最好是V星的,2G或者电路差不多的也可以

楼主(2025-03-31):
各位大佬们有没有 HD7850显卡的图纸

网友A:
我这里有个 hd7850 的点位图 , 不知道是哪个型号的 , 莫得图纸

AMD RADEON HD 7850 (C403) REV. 1.00 59YV01Z0-VG0A03S.fz.zi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有个 hd7850 的点位图 , 不知道是哪个型号的 , 莫得图纸

点位图也行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