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48怎么导通

楼主(2025-03-31):
Q48怎么导通?

网友:
Q47和Q22导通

网友A:
DY 是不装件的。Q48 是P 沟,正常情况Q5 是没有电压的,Q5 不导通,Q47 为NPN 的三极管,Q47 B 极被R423 拉高。Q22 为N 沟,g 会得到一个高电平。Q48 就能得到一个G小于S 4.5 V 的电压,然后Q48 就导通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Y 是不装件的。Q48 是P 沟,正常情况Q5 是没有电压的,Q5 不导通,Q47 为NPN 的三极管,Q47 B 极被R423 拉 ...

但Q4  集电极有电压送过来,这个怎么办呀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但Q4  集电极有电压送过来,这个怎么办呀?

q4 集电极有电压很正常啊,又不会导通。Q4 导通的条件是BE 有压差,还要有电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q4 集电极有电压很正常啊,又不会导通。Q4 导通的条件是BE 有压差,还要有电流

Q4集电极 导通不导通都有19V送到Q48G极,     但同时经R431、
R432分压后Q48G极6点多V,   两个电压窜一起?那Q48 G极到底多少V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Q4集电极 导通不导通都有19V送到Q48G极,     但同时经R431、
R432分压后Q48G极6点多V,   两个电压窜一 ...

Q4集电极 导通不导通都有19V送到Q48G极,     但同时经R431、
R432分压后Q48G极6点多V,   两个电压窜一起?那Q48 G极到底多少V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