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x79做系统蓝屏问题

楼主(2025-03-31):
有没有遇到做win10蓝屏win7正常或者win7蓝屏win10正常,这个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
win7
win10
iOS

网友:
有可能,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系统选择的设置选项

网友:
蓝屏得看代码,如:7B是硬盘模式原因,,,

网友:
蓝屏代码发一下呀

网友(2025-05-08):
什么电脑 怎么处理了啊

网友:
不兼容吧,X79都什么年代的产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