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广东,目前已被统货操晕

楼主(2025-03-31):
事先说好,楼主不喜欢别人叫我师傅,更不喜欢叫老师傅,楼主还没年轻够呢。如果不喜欢,可以叫我叼毛,我承受的起
如题,全特么进水二修,草得楼主直叫妈,这里随便挑几个有意思的说说

1.小米   6050A2940901   进水二修
测量两个5v明显短路,更换所有短路芯片后上电 5v 0.8a,这个电流没什么好说的,直接量电压,根据现象分两种情况
①如果待机电压正常无明显短路,桥的问题,自身工作条件异常没有读到bios正确配置自身脚位
②如果待机电压没有出全,说明板上有短路,上热成像
这块板属于第二种情况,上热成像观察发现ec发烫,更换ec,此时待机电压出来了,但电流还是明显偏高,继续检查发现隔离管发烫,测量已经击穿。更换后5v不过隔离,充电芯片为bq24780s,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先导通5v,使ec工作正常才升压(有一些设计需要ec通讯才升压),还是5v不足以满足bq24780s工作条件。直接接20v到隔离管前级,公共点正常导通,那么说明这板设计升压模块是独立的,检查升压芯片工作条件,缺少3v工作电压,该电压由一个线性稳压器提供,检查线性稳压器工作条件均正常,无输出,更换后成功上电。但在测试中,发现进系统卡logo转圈,且键盘无法使用,怀疑ec程序可能不对(非同一板号ec),但机子进水导致5v短路,不排除外设芯片工作异常,摘除所有外设芯片故障依旧,后观察到ec脚上有发黑氧化,刮开后上锡,故障修复
总耗时三个多小时,还算欣慰,至少修出来了,好多机子电路修完了上电不跑码,真的是欲哭无泪

2.还是小米  板号没记  蓝屏二修
这个板修复情况没什么好说的,cpu供电缺相,协控不工作,示波器秒杀

3.联想拯救者  nm-b701 进水二修 上电0.28掉电(0.28有异议,电流应该没这么低,老板的稳压电源反应慢)
测量plt已出,cpu供电无,上一位师傅,把桥跟u都干过了,还好没干坏。用示波器检查svid信号,发现峰值没到1v,svid信号上拉是1v,正常峰值应该到1v才对。检查上拉电压st来源,发现转换管出来的电压也是0.5v左右波动,测量该管两个en信号均正常,直接拆下,发现焊盘有明显进水锈蚀痕迹。重新上锡,更换芯片,故障依旧,st电压仍旧异常,检查该芯片工作条件,发现5valw工作电压断线,就近点位飞线后成功修复

4.华硕 DA0BKL 进水二修
修至上电后交由测试,测试反馈偶尔不能充电,且不定时掉电,量测公共点电压判断是否隔离管击穿,发现电压有微抖现象,切换示波器测量发现公共点电压有不规律纹波,拆板示波器测量隔离管g极正常,判断为隔离管不良,更换两个隔离管后修复

5.神舟战神  W650DCMB-0C 三修不充电
观察该板情况,到处动过,看得我头皮发麻,稍微清理,量测基本条件,发现电池clk data 无信号,不过有些设计要接电池才会有,找好的板确认了不插电池ec也会发出通讯信号,那么问题大概率出在ec身上。跑电路图发现有个ac_in#的信号,适配器电压经一个齐纳二极管使一个三极管导通,将该信号拉低,经测量,该齐纳二极管已经开路

6.神舟战神 W650DCMB-0C 电池不开机 进水二修返修
第一次修的wifi不能用,测量发现wifi耦合电容到桥无穷大,第一反应虚焊,但继续测量发现有多个信号也是无穷大,不大可能是虚焊,仔细检查主板,发现桥背面八根信号线有裸露出来的测试点有氧化痕迹,刮开节点测量,确认五根信号线开路,飞线后修复,后测试反馈电池不开机。测量隔离保护电路各条件均正常,以电池模式开机,用示波器测量,发现dd_on出,5v_en不出,5v_en无上拉电压,推测为芯片内部上拉,测量5v线性上电瞬间掉,怀疑vcc ref 旁路电容性能不良,更换后故障依旧,继续更换供电芯片后,该故障修复

7. 华硕 x409fb 三修料板
该板到手,已被当做料板多处拆件,补齐缺件,测量公共点异常,检查第一个隔离管击穿,更换,无待机电压3v,测量确定待机芯片损坏,更换后5v出,3v不出。3v en应在ec满足待机条件且自身程序正常后发出,测量ec待机条件无异常,尝试更换。更换ec后电流无变化,但发现待机电压已经开启,根据时序查到无1.8v,测量发现1.8v有en无电压,最后确认ton脚断线,飞线后该板成功上电。但测试反馈,该板板载内存不开机,测量各工作电压正常,怀疑识别电阻出现问题,根据图纸找到内存信息配置电阻,正确配置后,该板修复

不咋喜欢配图,自己领会其中干货

网友:
支持这个叼毛

网友:
叼毛师傅

网友:
我草 牛皮,全是二修三修板还能修的这么厉害

网友:
全文没有一张图却满满的画面感!这叼毛的粗壮程度要超过二哥了!

网友A:
你在佛山修统货多少钱一台,我也在修统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在佛山修统货多少钱一台,我也在修统货

不行的,机子给人修得乱七八糟,返修多的一批,我还是计件的,心累得很,打算跑路了

网友:
GANXIFENXIANG ,ZHENDE HEN BUCUO

网友:
统货要看牌子吧 有些是真的是大件儿只是在而已

网友:
叼毛师傅:不知能否与汝交个真心朋友??若允+伟心F1581881815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