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v 叠加到6V 上, 6V已经有回路,有电流流过,是变成25V ,还是6V,还是19V?

楼主(2025-03-31):
19v  叠加到6V 上, 6V已经有回路,有电流流过,是变成25V ,还是6V,还是19V?

网友:
不同电压叠加,低电压会升高,
实际应用中一般不会这样使用。

网友:
6V电路加19V上去,一般来说会有元件被烧,烧的结果有两种,一是烧开路,这个影响应该不大,电压最多到19V。二是烧短路,19V会短到地,自然就是0V,电源没保护且19V能一直工作的话,会一直烧到开路或者阻值到达一定程度为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