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放静电设计电路

楼主(2025-03-31):
主板存静电,需要长安开机键5秒以上把静电释放调才能开机,有没有设计一个小电路,用电阻二极管什么的,让他关机后自动把静电释放掉

网友A:
不用那么费劲。有很多笔记本背面都有复位小孔。因静电导致不触发的时候,捅一下那个小孔就好了。其原理,就是把VCCRTC或者RTC_RST接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那么费劲。有很多笔记本背面都有复位小孔。因静电导致不触发的时候,捅一下那个小孔就好了。其原理,就 ...

不是笔记本上用,是设备上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