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裤衩进水后不开机维修(G531GW rev 1.6)

楼主(2025-03-31):
一台进水的ROG 笔记本 ,板子已经是拆好的 ,配置是9750H 1660TI,进水主板图就不上了,说说具体维修过程吧,先把主板上腐蚀的该换的换,该加焊的加焊,打过各电感包括公共点阻值没有短路,通电量公共点是正常的,再测待机3.3 和5V 通通没有,这机器图纸和点位都有,怕订芯片麻烦,买的块一样的料板回来(后边被这个料板害苦了),腐蚀是3.3 5V 反面的元件 ,能从料板上搬的都搬了,3.3示波器测能出来秒掉  5V出来测到只有0.3V ,很明显的是5V没正常,3.3也跟着保护了 ,再把5V 的自举电容和电阻换了后,3.3 5V 正常产生,待机电流恢复到正常的30MA,到这里以为秒杀了,没想到麻烦的才开始了,拔了CMOS电池不自动触发 ,开关针脚焊上根线方便搭地开机测试,还是不开,测进EC的高低高有跳变,发给南桥的开关信号3.3不动,难道是EC 和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,按常规思路EC的AVCC、EC_RST#、AC_IN_OC#、LID_SW#都测了正常,南桥的VCCRTC、VCCDSW_3P3、RTCRST#、SRTCRST#、32.768HZ、DSW_PWROK、RSMRST#、BATLOW#、VCCPRIM_1P8、VCCPRIM_1P05通通正常,但在ROG的时序里满足了这些还是不行的 ,EC死活不给南桥高低高信号,买的料板上没有EC,买了个新EC换上 故障一样,示波器打EC的片选脚,上电的时候也有正常的读程序的波形,中途和船长讨论了下认为华硕的红色板子容易断线,可能是断线,仔细看了该飞的都飞了,应该不是断线了。那这机子是哪里问题呢,还换了个南桥尝试同样不发高低高,EC的供电条件上信号一个一个的看,并回想以前修坠机堡垒或者ROG机器时的电路,好像想起来有个12V的待机在3.3 5V正常的时候就要有,这个机器的在哪呢,对点位量了下12Vsus这个电压没有, 照图纸上这种颜色是不装件的,但是主板上是装件的,测了下1和6脚条件都满足,5脚没供电,周围的电容都是换的新的,那这只可能是这个六脚二极管的问题了,其他料板上找不到这种芯片,订新芯片装上后,一插电,电流直接窜上700MA,说明华硕的主板供电时序里这个12VSUS 要正常,EC才会认为待机条件满足,又涨了点经验,实际维修还是得按机型来维修,死套时序也不行,剩下的按时序修测量供电就没问题了,测量了下没有CPU供电,继续测量电感供电,发现内存供电只有0.3V,芯片没见坏,查芯片工作条件时发现5V供电的阻值对地为0,连同上拉电阻和芯片一起换掉,再次上电已经是正常的跑码电流了,装机测试久违的亮剑声响起 。终于修好了。感谢小光同志同样料板上电测试待机条件,不然不知道还要怀疑哪里问题

网友:
这个值得借鉴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