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707能显示电量低图标,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25-04-01):
今天收到一台A1707,很奇怪的现象:
不接电源用电池开机屏幕背光亮,能显示低电量图标后关机,接上电源后开机就没图像了,有开机声音,大小写也可以切换。
后来测试的时候发现,只要用电池开机显示低电量图标的时候,插上电源开机屏幕就能显示了,能进恢复模式,这个时候显示都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只要重启电脑,就不显示了。
总结一下就是在低电量的时候,开机提示低电量图标,插上电源就能开机显示,如果电池电量多,开机什么显示都没有,背光也不亮,但是大小写什么的都能切换,说明已经开机了。
屏幕的lid信号都是高电平的,这个应该不是lid信号的问题。
这个问题很奇怪,有人遇到过嘛????

网友:
可能是独立显卡的问题,最后改集显能正常亮机了

网友:
今天也接到了一台一样问题,应该是显卡问题,以为是屏问题换屏到其他机器是正常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