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盘还能救不?

楼主(2025-04-01):
大家帮看看,这个惠普笔记本的原装硬盘还能修复不?品牌intel的,好象360G,BiOS能认出,进系认不了,主控摸着发烫,有没什么工具可用?

网友:
这个主控发烫是正常的。这个盘已经报S.M.A.R.T错误了,就是到寿命了。

网友A:
看尺寸,像2262en?

网友B:
尝试重新开卡,比较一下效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尺寸,像2262en?

2280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尝试重新开卡,比较一下效果

哪里能找到工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280的。。。。。

人家说的是主控型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280的。。。。。

感谢科普.....

网友D:
如果是英特尔的,无解,主控有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是英特尔的,无解,主控有锁

Intel的

网友:
没救了,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盘

网友:
INTER貌似没有开卡工具呢

网友:
只能拆颗粒到其它板子开卡或者拆颗粒用来做u盘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