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独显代码43,换了核心没有好

楼主(2025-04-01):
换了3个核心了,故障依旧啊扫显存全部都报错,装驱动就代码43,显卡供电显存供电都正常,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?是显存全部挂了吗?,接下来怎么操作才行啊是换了那2个写入报错最大的吗

网友:
拆掉了中间2个显存,报错居然没什么变化,这就尴尬了,到底是核心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啊

网友A:
我劝你检查下显存的识别电阻。。。。

网友B:
神舟有个通病啊,代码43,显卡供电问题

网友:
量下显卡供电MPS那个芯片22脚VINSEN电压是多少

网友C:
可能是显存供电电压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劝你检查下显存的识别电阻。。。。

显存识别试三星颗粒,显存供电1.36v正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显存供电电压不对

显存供电1.36v正常啊,

网友:
大概率是核心挂了

网友:
估计是板层中间有断线

网友:
运行下mfg,然后report.txt同文件夹里有个mods.txt打开看下哪里卡住了。
我也是43供电正常,但是1060核心不值得也没设备换

网友D:
你软件使用方法可能不对,这个软件有很多小坑要避免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软件使用方法可能不对,这个软件有很多小坑要避免。

那要怎么用啊,我用的是455.127这个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要怎么用啊,我用的是455.127这个版本

不是版本,也许你的查看方式有问题,不要nano report.txt有时候不会更新,是之前的报错信息,不信,你可以试试test 13mb ,它显示还是10mb。特别是在集显测独显的情况下。
有时候显存换烂了,它还是报那颗显存的错误。
测完后,最好按pagedown up翻页实时查看报错信息。
你看一下,有没有这种情况,如果没有,其它的我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F:
软件的问题。你装好系统可能都已经好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软件的问题。你装好系统可能都已经好了

试过的,装好驱动当时不报错,重启就代码43(当然也不能跑分),刚刚把显存全部换了,报错有点变化,但是没啥作用,还是一样代码43

网友:
发来我给你修

网友:
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 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刷BIOS ....换MP芯片。。

网友G:
你让我看蒙了呀,软件问题,你用455扫的是30系的,换367去扫

网友:
你这是1070没错吧

网友:
这是1060 6g显卡,笔记本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让我看蒙了呀,软件问题,你用455扫的是30系的,换367去扫

上面不是显示gp106吗?怎么能是30系列显卡呢?

网友:
求指教一下,谢谢ヽ(ー_ー )ノ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显存供电电压不对

供电电压都正常的,显存1.36v核心0.8

网友:
换第一组显存

网友:
显存全部换了,换成hc25换成hc22了,

网友:
这核心芯片贵啊看着都心疼

网友H(2025-05-04):
引用 网友B:
神舟有个通病啊,代码43,显卡供电问题

多少v算正常  神州显卡3060  代码43  供电这些都有 测试都是pass. 没有超频  进系统黑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试过的,装好驱动当时不报错,重启就代码43(当然也不能跑分),刚刚把显存全部换了,报错有点变化,但是没啥作用,还是一样代码43

跟我一样  重启就43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多少v算正常  神州显卡3060  代码43  供电这些都有 测试都是pass. 没有超频  进系统黑屏

测显卡供电VINSEN,1.2V正常,超过都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显卡供电VINSEN,1.2V正常,超过都不正常

正常啊,  我的显存供电1.26v 我的机器双显卡笔记本的 3060 在混合模式下,测试显卡普通模式是pass的, 测试118 报错, 报错 818 gpu shutdown 什么的。 独显模式下测试 普通模式 出现 灰色fai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