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拯救者R9000K 2021重植CPU后键盘问题

楼主(2025-04-01):
拯救者R9000K 2021 原机故障单内存能开机,靠近CPU那个内存插上内存就卡内存电流,单内存都正常,机器拆开发现没有修过,然后重植CPU后可以了,但是键盘不能用(实际后面测试是开机到密码界面等一两分钟后就可以用),记得刚拿过来开机测试键盘跟背光都正常,没有这个问题,然后又重植了一遍,故障依旧,然后就装起来,准备跟客户沟通插外置键盘使用,放了一会,键盘就能用了,反复开关机测试发现等一两分钟键盘就正常,但是背光也没反应,背光问题不大,客户能接受。。。。有没有碰到这种故障的,想不通
键盘不能用
cpu
密码
使用

网友A:
系统的问题吧
你的背包
不是,PE也是一样,用外置键盘进bios也是内置键盘无法使用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系统的问题吧
不是,PE也是一样,用外置键盘进bios也是内置键盘无法使用

网友:
键盘控制芯片的USB总线问题吧

网友:
是不是ec有问题啊

网友:
键盘芯片的程序谁有?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,,,,,,,,,,

网友:
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两个键盘一个是PS/2 是EC 还有一个是HID ,USB下面是控制器,上面直接CPU ,中间可能还会有个磁珠啥的,根据架构多试试,CPU不稳定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我自己的台机式碰到过,有时输字怎么打上的都是错的,后来又自己好了,碰到过几次,不知道是系统还是硬件问题

网友(2025-06-19):
CPU被你做连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