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81M-P33无桥供电

楼主(2025-04-01):
闲鱼22包邮的坏板,到手正常,2天后能触发不显示了。能开机关机,无显示,功率9W,内存主供电VCC_DDR=1.5V → 桥无温度(无供电?) → CPU无温度(无供电?)。

Q29: 电路图是6脚,点位图和实物是3脚 Q29 + Q67,丝印1AMK。
R191未装

Q38: VCC_DDR(Q38的D极)=1.5V → 1P05_GATE(Q38的G极)=0V → PCH_1P05(Q38的S极)=0V
U15: 8脚VCC=12V,3脚V1P05_CTRL_INPUT=0V → 1脚1P05_GATE=0V
R197=47KΩ,上脚ATX_5VSB=5V,下脚待机=0.6V,2脚开机=0V
R190=22.6KΩ,实测7.5KΩ,上端3VA=3.3V
R186=10.2KΩ,实测7.4KΩ

不会整了,V1P05_CTRL_INPUT正常电压多少?为什么要ATX_5VSB、3VA两个控制?

补充内容 (2025-4-2 13:29):
拆掉Q29亮机了!

补充内容 (2025-4-2 16:54):
又不亮了,还是 V1P05_CTRL_INPUT=0V

网友:
这么简单都不会,肯定是新手无疑。V1P05_CTRL_INPUT正常电压当然是1.05V。直接拆掉Q29故障排除。电阻不能在线测量要拆下来才行,不然会测不准的。

网友:
Q29场管的Vgs电压是2V,VCC3和ATX_5VSB作为G极电压,控制Q29的开闭,实现对3VA的控制。3VA经过分压和比较,最终输出1.05V至PCH_1P05

网友:
V1P05_CTRL_INPUT正常电压是1.03V左右,换掉Q29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