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奇怪,适配器电压过来,Q4未导通,但B、C、E、三个极为什么有电压?

楼主:
好奇怪,适配器电压过来,Q4未导通,但B、C、E、三个极为什么有电压?

网友:
Q4是PNP三极管,EB是导通的

网友:
有电压才对吧

网友:
沟道不一样

网友A:
多看下三极管的基础知识。Q4(PNP)b 极的电压是来自三极管的be 节,c电压是来自R431,R426。

Q4 设置的是不是没什么用,感觉多余了?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嗯嗯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看下三极管的基础知识。Q4(PNP)b 极的电压是来自三极管的be 节,c电压是来自R431,R426。

嗯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多看下三极管的基础知识。Q4(PNP)b 极的电压是来自三极管的be 节,c电压是来自R431,R426。

Q4  、Q6设置的是不是没什么用,感觉多余了?

引用 网友A:
多看下三极管的基础知识。Q4(PNP)b 极的电压是来自三极管的be 节,c电压是来自R431,R426。 Q4 、Q6设置的是不是没什么用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Q4  、Q6设置的是不是没什么用,感觉多余了?

引用 网友A:
多看下三极管的基础知识。Q4(PNP)b 极的电压是来自三极管的be 节,c电压是来自R431,R426。

Q4  、Q6设置的是不是没什么用,感觉多余了?

有一定道理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本人也是半桶水,这个电路我不会计算。你可以用模拟软件。 简单来说,Q4,Q6能更快更更稳的关闭Q48(Q48 是P沟,抬高G 极电压,就能截止)。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,这个要问做设计的。 如果只是做维修的话,不建议这样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引用 网友A:

本人也是半桶水,这个电路我不会计算。你可以用模拟软件。
简单来说,Q4,Q6能更快更更稳的关闭Q48(Q48 是P沟,抬高G 极电压,就能截止)。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,这个要问做设计的。
如果只是做维修的话,不建议这样学知识,你会学的很累,别人出师了,你可能还在纠结电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引用 网友A:

有一定道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