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求助该问题是啥硬件损坏

楼主(2025-04-01):
本人求助,请大佬帮忙分析下具体硬件损坏原因谢谢!
求助
原因
问题

网友:
中间那条宽带吗,,估计是屏问题

网友:
不会是整个屏幕坏了吧,我看屏幕坏都是深深一道黑线,这种网上查时序控制板问题

网友:
也未必的,恢复下出厂设置,说不定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