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华硕FX507 板号6050A3437302-MB-A01 淘宝购买原厂

楼主(2025-04-01):
华硕FX507 板号6050A3437302-MB-A01 淘宝购买原厂 测试好可以点亮 没有BIOS密码

网友A(2025-06-04):
有能用的吗?这个版号刷了2a左右不开机

网友:
有人刷了能亮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能用的吗?这个版号刷了2a左右不开机

1 刷了,也是不亮,掉电2次,公共端没电压了

网友(2025-08-21):
确定能亮。重启几次就亮了

网友:
可以亮机,没毛病

网友(2025-11-24):
自动触发0.080A下载试试看看

网友(2026-02-22):
今天修到一台华硕FX507笔记本,板号6050A3437302-MB-A01...I9-13900H RTX4060显卡,,故障现象:插电待机0.004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,拆机参考6050A3467101-MB-A01 点位图论坛有下载找到待机蕊片U6100  APW8833CQ测
12脚  VIN供电:19V
13脚本LDO5 线性5V:  5V
3脚LDO3 线性3V:3V
19脚VCLK升压:2.58V
20脚EN1  5V开启:3.25V
6脚EN2   3V开启:待机0V 触发3.3V
7脚POK 电源好:待机0V  触发3.3V

分析:待机蕊片电压基本正常,是不是键盘坏了触发不了把键盘排线拔了用镊子强制触发也不行,是不是外置USB小板引起把USB小板拔了OK了,能触发点亮了测小板发现一个电容短路了拆除OK!!!!待机0.004触发2.487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!!!总结:这台笔记本可以用可调电源+转接头维修‘’待机电压有5V和线性 3V和线性5V,,其他电压是触发后在出来,,,二极管档测各电感电阻值和电压上来共享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