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2681 820-02536图纸与点位

楼主(2025-04-01):
A2681  820-02536图纸与点位

820-02536.brd

网友A(2025-06-18):
点图打开位置对,很多信号对不上

网友:
820-02536 还有一个点位你对一下

._820-02536

220 Bytes, 下载次数: 22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10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点图打开位置对,很多信号对不上

你标注出来

网友:
比如这个屏接口 图纸显示57 脚是屏背光供电,但点位显示是接地。是测主板是背光供电。点位显示的信号标注基本不对。不知道是软件问题,还大hi点位图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