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飞利浦240V5Q换屏到屏

楼主(2025-04-01):
飞利浦240V5Q屏坏换过屏后图像正常就是倒屏。不知道进总线能调么。还是需要更改条板电阻。换屏型号M236MWF1.芯片型号MTD005-LP-10
芯片
屏坏

网友:
是不是屏接口原来左边的.换了个屏接口是右边的?不行就把屏倒过来好了

网友:
这个屏边框有点窄颠倒屏上边有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