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 pro 12.9二代 俩个电阻不知道型号怎么可以短不

楼主(2025-04-01):
ipad pro 12.9二代俩个电阻不知道型号 求原理图 USB管理芯片 边上的 换USB管理芯片俩个电阻搞 没了    蓝色焊盘是不是空点 找来找图只有点位图没有原理图

网友:
我有料板

网友:
路过看看   学习一下

支持 反对

网友(2025-05-08):
找个相同U2芯片电路对照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