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Q1X0MS主板刷新BIOS黑屏请教

楼主(2025-04-01):
我的联想IQ1X0MS主板从官网上下载了bios文件 文件解压缩后有两个bios文件分别是 imageS06.bin和 FWKTB8S_LPC.bin都是16m的,我用这俩bios升级后依然黑屏 。后来我用编程器刷这两个bin文件 还是不行,所以请教前辈:1、能用编程器刷从官网上下载的在线升级的bios文件吗?
2、如果编程器不能用在线升级的bios文件 请问上哪找这个主板编程器刷BIOS的文件。
谢谢

IQ1X0MS

网友A:
不用刷两个,只需要刷U4那个就行

网友A:
bios文件论坛里搜索IQ1X0MS,有很多可用的,我基本上都试过,好几个魔改的都可用,启动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刷两个,只需要刷U4那个就行

谢谢 u4是哪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文件论坛里搜索IQ1X0MS,有很多可用的,我基本上都试过,好几个魔改的都可用,启动快

谢谢,我试试

网友A:
这个亮机快,刷入U4,即Q1X0MS标志旁边那个芯片即可

网友:
谢谢您 太感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亮机快,刷入U4,即Q1X0MS标志旁边那个芯片即可

谢谢您  太感谢了

网友(2025-11-30):
我也刷坏了,也没备份,你的修好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亮机快,刷入U4,即Q1X0MS标志旁边那个芯片即可

试试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