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g进水4060显卡坏,换两个核心都是bios不认

楼主(2025-04-01):
进水后顾客拿去售后,售后拒保并且进黑名单了。
然后到我这里,清理干净腐蚀后量显存供电短路,开机秒亮logo,进系统后黑屏
直接定了核心和显存,核心型号是gn21-x4-a1,换完后显存供电已经不短了,但是依旧进系统黑屏,刷个bios后进系统不黑了
驱动能打上,但是打上重启后又黑屏,在bios不认核心
之后又重新换了一家定了核心,换上故障依旧,bios不认核心
本子太新了,没换过4060系列的核心,求解这还有别的可能吗,除了定的两个核心都是坏的外

网友:
不防再刷BIOS,正常的话重启提示更新BIOS取消,切莫更新。试一试

网友:
找个原厂Bios刷下试试

网友:
像ME不对
找个原厂的BIOS试试

网友:
两个GPU上去现象一样,查查跟CPU之间的相连电路

网友:
看来是个难啃的骨头

网友:
加油楼主,期待你的好消息

网友:
这要是不给退或者干爆了那不得亏大了

网友:
vbios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如果BOIS里面认显卡,系统认不到显卡的话,大概率是BIOS问题,如果BIOS里面都不认,那就再查查电路吧,,

网友:
幻x系列吧,这款机vbios好像集成在bios里没有独立的vbios芯片?就怕加密了

网友:
我感觉你的显存 估计有一颗是坏的

网友:
好了吗?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情况,刷一个显卡BIOS能认一会显卡,后面又不行了

网友:
z10系列主板的维修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