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PCI-E转NVME,能否支持引导系统与什么有关?

楼主(2025-04-01):
有的主板PCI-E转NVME可以引导系统,有的主板不能引导系统,在BIOS中也看不到NVME硬盘,但在系统中可识别硬盘,这与什么有关,是不是与BIOS中的NVME模块有关?

网友:
老款主板的话BIOS中要加入NVME模块!!!

网友A:
要同时满足以下4个条件:
1、主板要能支持UEFI启动
2、你的NVMe协议的固态硬盘要用GPT分区格式
3、你主板的BIOS必须是AMI公司生产的
4、要把NVMe模块添加到主板的BIOS文件中,并刷进主板的BIOS芯片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同时满足以下4个条件:
1、主板要能支持UEFI启动
2、你的NVMe协议的固态硬盘要用GPT分区格式

谢谢,你说的这些我的主板和硬盘都具备,生产BIOS和公司不止AMI一家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你说的这些我的主板和硬盘都具备,生产BIOS和公司不止AMI一家啊。

AMI的BIOS可以用MMTool添加NVMe模块,这个软件就是AMI公司推出的,主要用于对AMI BIOS进行修改、编辑和优化。
而Phoenix BIOS由于其架构和设计方式的不同,目前尚不支持通过MMTool直接添加NVMe模块。

Phoenix BIOS不支持MMtool添加NVMe模块的原因:
1、架构差异:Phoenix BIOS的内部结构和AMI BIOS不同,它没有像AMI BIOS那样清晰的模块化设计,或者其模块之间的依赖关系和交互方式更加复杂。这使得使用MMTool或其他类似的工具来直接添加NVMe模块变得困难。
2、驱动程序加载机制:Phoenix BIOS在驱动程序加载和初始化方面与AMI BIOS有所不同。即使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将NVMe模块插入到Phoenix BIOS中,也可能无法正确加载和初始化该模块。

之前还有Award BIOS,被Phoenix公司收购后,现在统称Phoenix BIOS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要同时满足以下4个条件:
1、主板要能支持UEFI启动
2、你的NVMe协议的固态硬盘要用GPT分区格式

关于第一点,这里我补充一下。

Legacy BIOS老主板添加NVMe后,也可以使用MVMe M.2 SSD硬盘,但 M.2 SSD硬盘分区类型不能分成GUID类型,只能使用MBR分区表类型(也就是通常机械硬盘的分区表类型)才能在M.2 SSD硬盘安装系统并从该硬盘启动。

这几天我就是为我的2012年前购买·的捷波悍马HA08 COMBO-L老主板增加了NVMe M.2 SSD硬盘(加转接卡转换),直到今天才成功安装了Win10专业版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关于第一点,这里我补充一下。

Legacy BIOS老主板添加NVMe后,也可以使用MVMe M.2 SSD硬盘,但 M.2 SS ...

是的。我之前也发过一个帖子,Legacy BIOS怎么添加NVMe。但受老CPU和老主板PCIe通道的限制,Legacy BIOS添加NVMe后,固态硬盘读取速度不高。

谁说Legacy BIOS不能用NVMe固态硬盘启动?华硕老主板M5A78L-MLX添加NVMe成功-迅维网-维修论坛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50623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。我之前也发过一个帖子,Legacy BIOS怎么添加NVMe。但受老CPU和老主板PCIe通道的限制,Legacy BIOS添加NVMe后,固态硬盘读取速度不高。

谁说Legacy BIOS不能用NVMe固态硬盘启动?华硕老主板M5A78L-MLX添加NVMe成功-迅维网-维修论坛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50623-1-1.html

我这个主板是q370主板,本身支持nvme,主板上有M.2插槽的,可正常支持nvme硬盘的,但是用nvme转接卡插在主板的PCI-E插槽中,不能引导系统,在bios设置中也找不到,但进入操作系统中可正常识别。

网友D:
技嘉和华硕B85M同样碰到此问题,觉得是BIOS问题,因为那些杂牌新H81都可以用PCIE转M2引导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技嘉和华硕B85M同样碰到此问题,觉得是BIOS问题,因为那些杂牌新H81都可以用PCIE转M2引导。

我试过的没有杂牌主板,都是华硕,技嘉,七彩虹,联想等品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试过的没有杂牌主板,都是华硕,技嘉,七彩虹,联想等品牌

新卖的H81,杂牌都支持的。而且自身带M2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