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有没有GM5MP0Y umipro2的原厂EC,找到同版型GM5MPHY刷入键盘失灵。

楼主(2025-04-02):
机械革命umi pro2 GM5MP0Y冷门机型找到同版型GM5MPHY刷入键盘失灵。网上查了一圈说机械键盘的EC在薄膜键盘上会导致键盘不能使用。找了半天没找到薄膜键盘能用的EC。

网友A:
是EC BIOS的问题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EC BIOS的问题吧

就是EC固件是问题,我原来有那份正常版本的EC固件后来因为太久丢失了,已经也遇到一次这种问题刷回正版版本的ec键盘就能用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是EC固件是问题,我原来有那份正常版本的EC固件后来因为太久丢失了,已经也遇到一次这种问题刷回正版版 ...

这种机器不是iTE的EC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机器不是iTE的EC吗?

对的,it5571e-128,我这个原ec估计是刷入了带程序的EC,论坛看了一圈资料说这版号有分机械键盘和薄膜键盘的ec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对的,it5571e-128,我这个原ec估计是刷入了带程序的EC,论坛看了一圈资料说这版号有分机械键盘和薄膜键 ...

ite的EC都是从外部获取程序的,买个全新EC就行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ite的EC都是从外部获取程序的,买个全新EC就行的

还是键盘失灵,已经换完新EC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键盘失灵,已经换完新EC了

我记得EC有一个单独的小BIOS啊,你刷了吗

网友C:
备份好原来的   试下这个   好用反馈下

MP_1.16.00.0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备份好原来的   试下这个   好用反馈下

感谢,这是哪里找出来的问,我怕把ec给刷废了。以前试过刷入其他其他版型的ec导致电脑变砖,解决办法是必须拆下来换一个新的才能开机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感谢,这是哪里找出来的问,我怕把ec给刷废了。以前试过刷入其他其他版型的ec导致电脑变砖,解决办法是必须拆下来换一个新的才能开机。

理论不会 就是这个型号的,备份好原来的先刷Bios  不行再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理论不会 就是这个型号的,备份好原来的先刷Bios  不行再EC

好用,键盘恢复正常,看来机械革命一些机型刷BIOS是不行的,必须找到能用的EC才能恢复键盘功能,再次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