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M1005电源板RM2-0375,可以正常开机,但会不定时重启或者连续频繁重启

楼主(2025-04-02):
   惠普M1005电源板RM2-0375,可以正常开机,但会不定时重启或者连续频繁重启。换过324A运算放大器,大电容,电源管理芯片STR Z2062后重启时间间隔稍长,但是根源没有解决。麻烦大佬们指导一下!

网友A:
频繁重启的时候,量一下电源输出24v稳定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频繁重启的时候,量一下电源输出24v稳定不

24V稳定,昨天把接主板的18排数据线拔了,没有重启。拔了这个面板和扫描不起作用,但是没有重启。

网友B:
拔了不重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拔了不重启了。

试着拔掉了主板数据接口线,不重启了。

网友C:
我也有一台同问题打印机现在放在一边没修,故障现象一样的,开机后打印正常的效果刚非常好,就是一分钟左右就重启然后重启最后不显示不开机,等会又可以开机,不知道哪个元件老化了工作不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有一台同问题打印机现在放在一边没修,故障现象一样的,开机后打印正常的效果刚非常好,就是一分钟左右 ...

检查琮大电容,2062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有一台同问题打印机现在放在一边没修,故障现象一样的,开机后打印正常的效果刚非常好,就是一分钟左右 ...

检查过大电容没有?还有2062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有一台同问题打印机现在放在一边没修,故障现象一样的,开机后打印正常的效果刚非常好,就是一分钟左右 ...

测量大电容,2062没有有?

网友D:
大概电源板的负载能力下降了,输出功率不足。主要滤波电容换一波。

电容从同型号的正常板子上,都替换了。还是重启,包括大电容。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有一台同问题打印机现在放在一边没修,故障现象一样的,开机后打印正常的效果刚非常好,就是一分钟左右就重启然后重启最后不显示不开机,等会又可以开机,不知道哪个元件老化了工作不稳定

把光耦换掉试试看

网友F:
不稳定,不太好修

有一块同型号的板子,正在同步测试中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光耦换掉试试看

光耦测试没有问题,也换过。故障如初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概电源板的负载能力下降了,输出功率不足。主要滤波电容换一波。

几个电容测量没有问题,全部更换掉?谢谢回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概电源板的负载能力下降了,输出功率不足。主要滤波电容换一波。

D:\新建文件夹 (2)

这几个电容全部更换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概电源板的负载能力下降了,输出功率不足。主要滤波电容换一波。

电容从同型号的正常板子上,都替换了。还是重启,包括大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稳定,不太好修

有一块同型号的板子,正在同步测试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