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ime h510m-f

楼主(2025-04-02):
prime h510m-f官网下载的不开机,谁有改好ME的文件?谢谢

网友A:
试试吧!这玩意只支持10 11代,官网的都不行的话,应该是其它地方有问题!升级ME到15.0.50.2633,PMC到150.2.10.1020,PCH到15.0.0.1021。

网友A:
如果不行的话,就试试这个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试试吧!这玩意只支持10 11代,官网的都不行的话,应该是其它地方有问题!升级ME到15.0.50.2633,PMC到150. ...

是官网的ME不行,替换了就好,不过还是谢谢回复

网友C(2025-12-27):
引用 网友B:
是官网的ME不行,替换了就好,不过还是谢谢回复

楼主,替换过ME的BIOS能发一下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不行的话,就试试这个!

两个不一样吗?ME部分都是一样的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替换过ME的BIOS能发一下吗?

是把原来的ME替换到官网下载的文件里,这样的ME给你也是慢哦,要的话明天发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把原来的ME替换到官网下载的文件里,这样的ME给你也是慢哦,要的话明天发你

下载2楼的文件现在可以开机了,官网下载的直接不开机哎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两个不一样吗?ME部分都是一样的啊

记不太清楚了,好像是PMC还是PCH固件不一样!